D H 48S-S 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7-08-20):
D H 48S-S时间继电器即能循环延时,单次执行,那么如何使它只是单次执行?

网友A:
起保停电路会吗?

网友B:
正常就是单次延时

网友C:
将不用的那一组设置为0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时间继电器我们也在用 功能强大!楼主可以下载一个说明书啊!我的就是在网上下载的

网友E:
这是可以分别设定ON/OFF时间的继电器,比如你设定OFF 3秒,ON 2秒,那么通电后就会一直这样循环;
如果你想只循环一次,那只有外围电路配合,循环一次后把电源断了;

楼主:
我只想在一直通电的情况下动作一次

网友E:
那你选错型号了;

网友F:
换一个不循环的。

网友G:
到off~on控制的,好像没有外电路配合,做不到只循环一次。

网友H:
学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