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半夜检修制冷机,发现电机接地了!12点刚过,车间来电说制冷机跳闸了,起床过来一看——晕,制冷机电机接地了。

网友A:
接地不用修了?

网友B:
直接换电机呗。。。

网友C:
大半夜的坏,辛苦了。

网友D:
电机电源线接地?电机烧了接地?两个概念,两种工作。。。

网友E:
直接换新的

网友F:
楼主大哥不要恼火,坏了就换呗,不是个事,干维修这是常事

网友G:
有歧义啊,照楼主所述应该不是我们常说的 外壳接地而是电源接地吧?

网友H:
楼主是上夜班还是晚上赶过去支援?
制冷机功率大不大哦!
大电机换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I:
这个,拿去外面修理

网友J:
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K:
晚上不用修了啊  白天拆下来外修吧

网友L:
电机绝缘损坏或者,电机烧了。

网友M:
检查电机内部引线或绝缘损坏线圈搭铁,引线问题可穿绝缘管做隔离,绝缘纸损坏引起烧毁的就要送维修部。检查何种原因引起的损坏,如负载重的,轴承坏碎屑掉入的,电源缺相引起的,电机绝缘老化的等等,以便分析及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电源线接地?电机烧了接地?两个概念,两种工作。。。
是电机接地了,不是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上夜班还是晚上赶过去支援?
制冷机功率大不大哦!
大电机换起来很麻烦的!
谢谢兄弟了。是晚上赶过去的!
电机功率是30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绝缘损坏或者,电机烧了。
电机绝缘损坏造成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检查电机内部引线或绝缘损坏线圈搭铁,引线问题可穿绝缘管做隔离,绝缘纸损坏引起烧毁的就要送维修部。检查何种原因引起的损坏,如负载重的,轴承坏碎屑掉入的,电源缺相引起的,电机绝缘老化的等等,以便分析及时处理。
说的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歧义啊,照楼主所述应该不是我们常说的 外壳接地而是电源接地吧?
是电机绕组接地了,是我没有说清楚!

网友N:
楼主又不能睡个好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哥不要恼火,坏了就换呗,不是个事,干维修这是常事
谢谢了,我没有恼火,但是昨天老板不舒服了!

网友F:
老板不舒服,去医院啊,大哥会修空调,难道还会修人,把老板修坏了,你可担不起那个责任,人命关天,空调修坏了,最多赔他一台,人要修坏了、、、、、大哥请三思

网友O:
绝缘击穿还是电机烧毁搭地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要患得患失的顾虑,坦坦荡荡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就Ok。考虑这么多多累?

网友P:
也常碰到烧了,测量不接地的。

网友Q:
电机直接烧掉了。

网友R:
电机是不是得定期检修维保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电源线接地?电机烧了接地?两个概念,两种工作。。。
是电机接地了,不是电源线。

为了安全电机都有接地,您是说电机绕组对地通了吧?

网友T:
换新的呗,电机肯定坏了。

网友U:
有理由拖到白天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有理由拖到白天了啊
拖不了的,机器不好用,总得有个说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机是不是得定期检修维保啊
这个不会弄,和冰箱的压缩机一样的!

网友V:
那就,送去医院了

网友W:
电机绕组接地?是怎样用什么表在什么地方测量的,要是在电机接线盒,电机接线端子处用摇表测量,运行中电机绕组接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接线头松动碰外壳,另一种是绕组绝缘损坏碰外壳接地,判断电机有没有烧,可以用万用表微安档快速测量感生电流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电机绕组接地?是怎样用什么表在什么地方测量的,要是在电机接线盒,电机接线端子处用摇表测量,运行中电机绕组接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接线头松动碰外壳,另一种是绕组绝缘损坏碰外壳接地,判断电机有没有烧,可以用万用表微安档快速测量感生电流来判断。
谢谢了!赞一个!

网友X:
你们这是电气上没有值夜班的吧,还是值班的可以睡觉。大半夜睡得正香被叫醒干活,真是难受、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