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各位老师,前两天碰到一台三菱f700十一千瓦的变频器,一开始说是运行报过流,然后吹吹灰又能用个二十分钟,然后电工又吹的,导致板子短路,爆了,电压缺相检测部分和电源板主进线部位有焦痕,不是很严重。处理后,上电报euvt欠压,挑开缺相检测输出光耦输出脚,上电正常,试运行有频率上升,无输出电压。检查模块正常,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查驱动芯片5v恒流电压没有,此变频器有两路5v输出,一路为25v 220uf电容和78m05A稳压管输出,另一路为10v 2200uf电容输出,请问各位老师,哪路为恒流源电压输入电源,我后面的检查方向应该是哪些。谢谢!

楼主:
图中画圈的看起来应该是恒流源电路,但是量不到正5v进线电压,还有我量的时候未上主板,主回路也未通电,直接给电源板上两相380v电源测量的,会不会有保护什么的,影响到测量结果。。。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不带模块就不会有输出

楼主:
试机时是带了模块的。。。就是挑起了三相电压检测输出光耦的输出脚

网友B:
一开始就错误,应该短接光耦输出脚

网友B:
所以越来越错,后面的检测全白费,要重头开始

楼主:
那天仔细看了下,前张图那个不是5v恒流电压,是下桥臂驱动电压,下图中的红圈里才是,是用78m05a稳压输出的5v电压,经过R38电阻4.7k输出的,问题是我量4.7k进端有5v电压,下端却0电压。怀疑是输出接地,但是量对地电阻有8.4k。请大神指点

楼主:
刚刚把下方的kL13三脚芯片焊下量5v电压正常了。此芯片G脚和953B复位芯片的6脚也就是复位信号相连,现在问下各位老师,此三脚芯片的型号和作用是什么?现在我有两种考虑,1.KL13或是953B有问题。2.CPU检测到故障,通过此三脚芯片中断了5v恒流电源的输出,但是第二种感觉有点说不通,按道理不会用短路的方式来中断输出吧。。。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C:
这个启动才有吧

网友D:
扔了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