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现在版本是1.01B的 有点低了?

网友A:
猜测是字库的问题。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屏,通常是一些老的屏会出现这个问题,可以手动去更改里面的文字。

楼主:
三菱的技术说是版本低了,正在下载高版本的。下午再试试。

网友C:
字库的原因;

网友D:
建议说出屏型号,才能具体支招

楼主:
原来是f940的,换成1055的

网友E:
这种一般都是字库和编码的原因。

网友F:
字库问题,不是简体吗?

网友G(2017-10-25):
这个简单,打开触摸屏程序--视图--显示项目--关闭软元件和对象I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简单,打开触摸屏程序--视图--显示项目--关闭软元件和对象ID,就可以了。
等下试试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简单,打开触摸屏程序--视图--显示项目--关闭软元件和对象ID,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变化。
不影响使用,不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