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带电机运行电机抖动的很厉害。空载输出电压浮动很大!以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驱动脉冲的问题,看看244有问题吗

网友B:
电压不稳

网友C:
应该是电解电容有问题导致母线电压不稳,进而导致输出电压波动

网友D(2017-09-24):
量一下输出电压,平衡吗?查一下,光耦、驱动电路和频率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E:
是不是驱动电路稳压管稳压值偏高,导致输出波形幅度偏低,驱动能力变低,使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F:
编码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