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电工跑光了,设备的电缆还没放线呢

楼主(2017-08-21):
如题,电工上周跑了一个,今天又跑了一个,公司彻底没电工了,有一台设备正需要放电缆 接线,公司没人了,让电气工程师干,如果是各位,各位怎么处理?
1. 寻找工具,寻找各种配件和电缆,盘柜做起来,设备放线安装施工?
2.拒绝。 一旦电气工程师开始了配盘柜,放电缆安装施工,后续可能会增加此项工作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电工上周跑了一个,今天又跑了一个,公司彻底没电工了,有一台设备正需要放电缆 接线,公司没人了,让电气工程师干,如果是各位,各位怎么处理?
1. 寻找工具,寻找各种配件和电缆,盘柜做起来,设备放线安装施工?
2.拒绝。 一旦电气工程师开始了配盘柜,放电缆安装施工,后续可能会增加此项工作内容。
我曾经是选择了第一项的人,然后开始之后就发现完全停不下来了。之后配盘,放线,安装,调试,直至项目结束。给楼主做个参考。
主要是看老板人怎么样了。
不过看着电工一个接一个的走,老板也估计勾悬乎的了。

网友B:
拒绝 如果能的话

网友C:
什么原因走人的,还走光了??

网友D:
必须得拒绝,小规模的可以接受。

网友E:
先说电气工程师现场的这些活干的好吗?
电工找不到?
老板抠门

网友F:
现在大多数是多劳不多得。多干不如少干,因为干的多,问题就多,责怪就多。奖励没有。

网友G:
全走了肯定有原因的吧。

网友H:
没有老板或者高管的直接口头命令,拒绝兼职其他岗位。我同时干了别人岗位的工作(本职的工作量肯定不会让你跑掉),能发两份工资给我吗?

网友H:
人跑了,就是人事部门的安抚工作失败,或者招聘机制或者待遇机制存在问题,让我们给这种缺陷买单,也只有老板本人出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