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1.设备内部有个1.5Kw变频器,控制电机。
2.变频器跟电机之间连接三根电源线,大概4米多长。
3.电机安装到不锈钢机架上
4.设备配电盘连接一根线接到端子排地线上,设备全部不锈钢制做。
5.进线为三根380火线+地线

测试设备机架跟地之间有40V左右电压,客户使用时候不接地线,在潮湿环境触摸设备外壳有麻酥酥感觉。

请教大家:
 1.在设备进线端子地线引出一根线就近用钢钎打入地下,是否有隐患?
 2.设备机壳带电是不是电机绝缘做的不好?

网友A:
有变频器是应该要接地的,,因为变频器的高频会有感应,即然做接地的话就做好一点,不然更坏事情,你这个最好是先确认一下到底是有漏电,还是变频器的感应电。以前在书上看到,用一个灯炮,一端机台外壳,一台接N线,如果灯泡有微亮,就是漏电,不然就是感应电,

网友B:
电气设备应该要接地。

网友C:
接地是必须的,有条件的加漏保。
就地取地线也是可以的,摇一下阻值为10以下即可

网友D:
设备和变频器分别接地。

网友E:
就近接地是没问题的,但要按照标准去做。不是砸个钢筋就行的。电机绝缘要用摇表去测,

网友F:
任何电气设备都得接地,这是最基本的规定,不按规定来,规定会回赠一些问题或事故,技术不能忽悠,

网友G:
接地是必须的啊

网友H:
设备不接地是一大隐患

网友I:
这样的设备,等于没接地。

第一,电机与变频器之间增加一颗PE电缆,线径最好大一点,电机端接电机的PE端子,变频器端接变频器的PE端子。然后这四颗电缆用一个金属桥架封闭,金属桥架接系统外壳。

第二,找用户的PE端接地。如果没有,自己砸一颗地线,设备单独接地。

第三,确认如果系统内部没有AC220,就不要把配电的N线引入。

网友J:
楼主可以按照9楼的方法做。

网友K:
这是接地不良的表现。接地电阻应满足相关要求。

网友A:
回复 网友I:
第二条,如果自己砸一根接地线的话,还是要把接地极和客户的N线的接地极,在接地极端联接的吧,不然的话就会形成TN-C系统下的TT系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K版解惑。
有些国内客户根本不接地线,我们设备都是没有安装人员的,他们有时候天气潮湿有触电感觉就打电话来问,
然后再告诉他们接地线。
我做的电气没有220,都是控制变压器做控制电源的,进线就3相火线跟地线。

请教以下:有N线是不是有隐患?

网友L:
零线啥的是不是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M:
设备金属外壳必须接地,接地线就是生命线,漏电要好好检查一下是哪里引起的,需要把接地故障点查出来,处理好....

网友I:
回复 楼主:
如果没N线,独立地不要与任何系统无关的接入。千万不要耦合N线。系统各部等电位,独立地即可。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只要不引入220的N线。独立地即可。

网友N:
这应该是变频器运行时的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