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工控小白求助,用研华工控机安装数据采集卡,然后位移传感器经端子台与数据采集卡连接,请问,怎么采集信号呢,位移传感器的电信号显示在哪里?是不是需要安装什么软件?

网友A:
真的小白呀?你需要上位机的操作环境,用什么软件应该问卖卡的人,他会给你配置软件。然后,有那个软件读取传感器信号的数据。并显示在计算机的界面上。

这种软件,可以是.net的各种,就看你用什么了。自己编程?还是现成的软件拿来就用。随你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看你的情况,建议你采用组态软件来做方便快捷。前提是在相应系统下把采集卡的驱动装好。

网友C:
你的位移传感器可以通讯?我们是通过给PLC模拟量信号,再给上位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目前打算先用VB来做,现在已经把数据采集卡PCI-1711的驱动软件装好了,就是一直采集不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准备通过VB与数据采集卡进行通讯,我刚开始接触这个,也不太清楚,还在学习中。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采集不到信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与卡连不上,一种是传感器与卡连不上。各个排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

网友B:
vb走通讯的话不知道哪种协议。我以为是vb直接调用dll或者驱动的api这类的方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第一次接触这类问题,老师说是用VB通讯,目前还没做到通讯那块,过一段时间做那块的时候再来这和大神交流具体心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