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7-08-21):
本人刚毕业,对自动化这方面很感兴趣,在学校也是学的最基本的东西,最近自己在公司要做一个试水机,测试流量和压力,需要用到模拟量,但是我没用过模拟量,我以前在学校就搞西门子200和三菱的fx2n,现在搞这个项目是用信捷plc xc3模拟量xc-e4da,最近也看了很多资料,电流输入电压输入之类的,但是很懵逼,大佬们有没有好一点的实例和视频啊?我想自己学学看。感谢了

楼主:
出来社会真的觉得在学校学到的东西真的太少了,求助

网友A:
也不知道使用。
但我想,首先需知道如何测量流量和压力、器件的输出情况等;或者说,可先找对应的流量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未知是否这名称)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B:
又一个混出学校的孩纸。
找别的图纸看看,比较快。
如果找不到,就按照信号的流程走,注意接口就行。

网友C:
应该有相关模块的说明书啊,好好看看,不懂可以问厂家客服的!

网友D:
信捷的模拟量不复杂
地址是固定的
做运算处理就行了。

网友E:
看样子,楼主的基础很好,知识缺乏见识和经验,基础好学习什么都快,加油吧 ,这个行业得不断的学习

网友F:
先前看过一个报道,说的就是大学生在校都是学的三菱西门子,出校门了也多选择这两样,感叹两家对学校的渗透,国产的更难有发展,

网友G:
我毕业的时候就会模拟量输入输出,远程控制变频器,毕业后我第一个遇到头疼的问题是modbus协议,不过现在就跟玩一样,学校里应该会用到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的,天下PLC都一个吊样,数模模数的转换而以,最后到PLC里都是数字,加减乘除就可以,你就是对未来畏惧,不要怕,直接干,活干不完是老板的,愁坏自己可不是别人的。
给你点建议,搞PLC一定要搞清楚他内部存储区之间的关系,内部数据的类型,他内部怎么处理数据的,怎么输出,输出或输入电压(电流)和内部数据是怎么对应的,搞熟这几样PLC就跟玩一样。想玩大的就得搞通讯,组网建站了。

网友H:
这种基础的应用根本就不需要神马视频或者实例。厂家的硬件手册+编程手册搞定,前提是你必须拥有自动化控制行业的根基知识。

网友I:
s7 200模拟量6400-32000,收到的数值就在这其中。然后感应器测试温度0-100的话,0度对应6400.100对应32000.自己算比例就好了

网友J:
只能说现在的学生还在读死书
三菱西门子的都会了,其他类比就出来了,看看产品资料举一反三

网友K:
现在国产的电气公司应该多跟高校合作,建几个实验室啥的多好

网友L:
PLC的模拟量直接读取模块的缓冲区,然后将读的数字换算成工程量

网友M:
书到用时方恨少,还好你用的是信捷国产,资料还是好找的

网友N:
看手册一般模块使用说明书上都有编程实例。

网友O:
回复 网友G:
三胖说的很靠谱啊!

网友P:
上信捷的官网,打到技术支持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