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伺服器说明书

楼主(2017-08-21):
铭牌型号如下图,系统软件貌似仿东元

楼主:
手上有此资料的朋友希望能提供一份,谢谢大家!

网友A:
http://www.wxdecheng.com/html/zlxz/
难道自己不会去百度?

网友B:
国产的杂牌太多了,主要质量及功能跟不上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现已用东元电机调试成功,系统参数设置参考东元TSDA系列,编码器端口排线顺序参考东元JSDEP系列,杂牌机就是累

网友C:
维修伺服需要那些工装,那些工具。

网友D:
无锡东成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于杂牌或山寨机的出处并不重要,使用者关心的是能否找到相关资料,本杂牌机看驱动电路板和系统软件应该是抄袭台湾盟立SD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