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xp

楼主(2017-08-22):
西门子224xpPLC AC/DC/RLY  代表是交流220v电源,输入时直流24v输入,输出RLY是继电器输出,怎么理解继电器输出,怎么接线、输入是原型输入还是漏型输入?输出分不分原型漏型?自学plc可能问的问题很初级希望有大神帮解惑,谢谢

网友A:
呵呵;继电器没有见过?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意思就是只要接的线电压电流没有超过自身规格那么就随意了。你想想看就是一个开关这样的意思。

网友C:
继电器就是机械的触点没有极性,就是开关,只有晶体管型和晶匝管才有极性

网友D:
不是电工出身的
plc上面输出相当于继电器的常开点
接24或者220v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线圈。

网友E:
继电器输出,源型漏型,对应的应该是输出的是闭合回路还是输出的带电压的信号

网友F:
还是先学学电气原理,

网友G:
楼主先看看这个补补脑 ,然后 再仔细研究 学习资料  。

http://wenda.so.com/q/1462254340721270?src=130

网友H:
引用 楼主:
西门子224xpPLC AC/DC/RLY  代表是交流220v电源,输入时直流24v输入,输出RLY是继电器输出,怎么理解继电器输出,怎么接线、输入是原型输入还是漏型输入?输出分不分原型漏型?自学plc可能问的问题很初级希望有大神帮解惑,谢谢
继电器输出可以理解为输出Q0.0等相当于一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只有输入部分才分原型和漏型的,M公共端接+24V或者0V来决定是原型还是漏型!怎么接线可以参考PLC的说明书!

网友I:
这都理解不了  有的学了我的哥表情看说明很清楚的

网友J:
西门子200系列,PLC输出一般来说常见的有继电器与晶体管,所谓继电器输出就是一个继电器触点,PLC内部编址为Qx.y(0-7)对应输出的的继电器,一个输出对应一个继电器,西门子200继电器输出一般是4个继电器共用一个公共点、所有继电器都是常开触点;程序中输出Qx.y为(ON)时,对应的继电器触点接通否则断开。200系列PLC的输入即可接成源型也可接成漏型简单点说就是输入公共点所接电平(DC0V或者DC24V),也就是说电流方向是从公共点流向输入点还是从输入点流向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