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2):
先说电气元器件侧,举个例子,一个额定电流660A左右的主回路,隔离800A,塑壳800A,隔离我看了下施耐德和ABB和西门子的,基本接线排的横截面积不会超过200sqmm,ABB的是39x5。 如果参照普通的TMY铜排截面积载流量来校核,譬如40X5的铜排。环境温度25℃时,即使不根据其他因素进行修正(竖直或者水平,60sqmm以下还是以上),载流量基本不会超过700A左右,更莫说大热的夏天,控制柜工作时柜内温度达到50℃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他们的接线板/排的设计岂不是跟我们常规的载流量矛盾了吗? 那么这种情况大家是如何处理的,控制柜内汇流排大家又是怎么设计的呢?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或者偏差?

660A的电流柜内汇流排选50X6的是否有问题

楼主:
没有人给出意见吗?

网友A:
是不是要拼接,话说现在的塑壳不也有隔离功能吗

网友B:
是小了
你的50*5我赞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塑壳大多是有隔离功能不假,但这跟载流量没关系,我说的是这些元器件的外接端子铜排的规格,跟我们常用的铜排载流量标准不搭,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x6

网友C:
有没有长宽不变,但是厚度增加的铜排,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x8的保险点,但是非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塑壳大多是有隔离功能不假,但这跟载流量没关系,我说的是这些元器件的外接端子铜排的规格,跟我们常用的铜排载流量标准不搭,偏小。
材质不同,纯度不同,线路长短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