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2):
大家好: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造成了一些困扰。
从韩国新来了一套设备,1个三菱的PLC两个触摸屏。用以太网链接的。现在的问题是我点击其中一个屏幕切换画面,另一个屏幕也跟着切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是通过系统设置里面的那个Dxxx来切换的。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怀疑,但是打开PLC程式里面只有一个开机启动画面和异常呼出的画面是PLC直接调用的(比如14F的说法)。其他的画面切换都是通过画面切换开关实现 的,那么问题来了:
1。画面切换开关是如何实现一个屏画面切换另一也跟着动作的呢?                                                          2.我想切换一个屏的画面的时候,另一个不受干涉如何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A:
肯定是用了同一个地址了。比如M0

网友B:
2台屏设的控制区相同,连的是同一个PLC,那么肯定二个画面是同步切换的;

网友C:
屏只是操作,切换时在PLC中进行的,所有会同步

网友D:
屏幕也用到了PLC控制吧

网友E:
楼主既然不清楚怎么弄就不要对棒子的逻辑说什么。
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屏的画面切换有没有其他方式,即不通过PLC,有就可以做到你说的一部分----切换画面。
如果要再做到,某个动作互不影响,就要去分别编辑程序了---还要改动PLC里的程序,累不累呀

网友F:
两个屏放在不同的地方作同样的动作;

网友G:
两个屏是做同步控制还是分开控制,是用户自已做的,如果当时是这样要求的,那没问题
如果你现在想该,那也可以再做更改。

网友H:
改plc程序,改其中一个屏的程序,

网友I:
先弄明白操作顺序&逻辑,再想办法改!

网友J:
1、了解设备的控制工艺,询问作业人员,或者翻阅设备随机说明书手册,了解操作规程。
2、如果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对于生产运行的工艺不能适用,请优先联系设备制造商(棒子)获得免费的售后服务支持;如果棒子拒绝提供技术支持,才考虑自行修改整套设备的运行工艺和电气控制系统的程序。

网友K:
也许屏放在不同的位置给不同的人看的,放在一起就没意义。

网友L:
控制网络的地址相同,在系统中起到同样的作用,操作和显示

网友M:
回复 网友K:
我和版主观点一致

网友N:
proface,没用过,用三菱触摸屏打个比方,画面号的地址软元件设成不同的就行了。

网友O:
可以不用棒子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用的画面切换开关。内部程式也看了。plc程式 我也看了没有使用系统里面也没有调用的程序。不明白为什么前面的触控切换画面,后面的触控也跟着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好,是用的画面切换开关。内部程式也看了。plc程式 我也看了没有使用系统里面的调用程序。不明白为什么前面的触控切换画面,后面的触控也跟着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个屏切换画面另一个也会动作,这种方式不方面我们操作。我想分开他。现在想不明白的是画面切换开关怎么实现这个的功能,我们别的设备也是两个屏,也是画面切换开关控制的,就没有这种情况。忘赐教!!

网友P:
工程--系统设置--主机--系统区

查看系统区是否使用,然后再分析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