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做步进电机的2轴运动

楼主(2017-08-22):
第一次做运动控制,求助啊
用向导做了一个运动控制,如何在程序中选择我的运动轴啊?比如说轴1是横向运动,轴2是纵向运动,我看向导里面没有对运动轴来做选择啊?如何选择轴来控制云顶方式呢?

网友A:
AXIS0好像是1轴,AXIS1是2轴

网友B:
组态完了你就能看到了,AISx_ 这里的x就是区分轴的

网友A:
就是这样子,两轴都要组态,才会出现两轴的

网友C:
你这只做了一个轴啊,还有一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这只是一个。我想问下我如果要正反位置控制,用单项2输出,然后在2个包络里面设置不同的方向,通过选择不同的包络来控制步进电机转的方向可以吗?
或者用单项1输出,然后通过改变驱动器上的DIR信号高低电平来改变转的方向。
这两者方法可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包络里面通过选择包络曲线来修改旋转方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修改包络曲线的旋转方向可以实现电机正反旋转吗

网友D:
你好,你的这个程序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我的邮箱是mhi007@163.com

网友E:
这个,西门子SMART系列比200系列稍微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