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系列散热风扇

楼主(2017-08-22):
请师傅们帮我看看这个变频器的散热风扇型号是什么?现在变频器还在运行,不能打开看型号。谢谢!

网友A:
等停机的时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应急现在外面挂上一个吹着

网友C:
60*60*25 24V

网友D:
不就是个散热风扇么,我曾经在一台博世的大变频上试过另外安装散热风扇,拆原来的太麻烦

网友E:
扇热风机,电压24v居多,也有为数不多的12v风机,外形尺寸自己用尺子量一下就行了,淘宝上随便买一个就行,这不是个事

网友F:
变频器好好的就不用管,风扇坏了会报警的;

楼主:
现在已经报警,用个电风扇吹着的。不知道型号,想提前把风扇买好。

网友G:
   选用带滚珠轴承的风扇比较耐用。

网友F:
晕;1天24小时开机,不能停的?

网友H:
24V的小风扇

网友F:
回复 网友H:
论坛里回贴的假砖家太多;
这个明明用是DC12V 0.1a 台达自己产的风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60*60*25 24V
搞的有板有眼,可惜尺寸及电压都没一个对的;
正确的尺寸:40x40x20mm   电压:DC12V 0.1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60*60*25 24V
搞的有板有眼,可惜尺寸及电压都没一个对的;
正确的尺寸:40x40x20mm   电压:DC12V 0.1A;[/quote

非常感谢!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对,台达的变频器多用12V的风扇

网友J:
大多数变频器标配24V风扇(变频器自带24V辅助电源驱动能力较大),12V的风扇一般配置较少,主要是辅助电源12V的负载力相对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