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关于西门子ET200M 从站DP模块 BF1灯常亮 SF灯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7-08-22):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这两个模块烧坏,修好后重新装上出现此问题(A模块SF红灯闪烁,BF1灯常亮;B模块BF1灯常亮)
试问总线故障是否是由于装上时电缆未连接紧固或是与支架连接不紧导致得吗?
总线故障会导致SF系统故障灯闪烁吗?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第一次用这个

网友A:
那你拆除总线看看红灯亮不?估计现场总线有问题。若没问题,程序监控看报什么故障。也可以重新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