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千瓦电机!

楼主(2017-08-22):
经常接触电机,9千瓦的,第一次见到,这方面见识广的朋友科普一下!

网友A:
这?有什么可科普的?现在风机,特别是低噪声的风机,大量的使用这种电机呢。只要是满足转速范围和功率范围,使用它就是了。变频调速。很好使。

网友B:
以前也没有见过!可能9KW的电机不常用呢?

网友C:
不就是个6极的电机么,没啥特殊,也是常用的

网友D:
还真是头一次知道有9KW的电动机!

网友E:
只不过功率不常见而已,没啥好科普的。就像8平方毫米的电线一样,虽然国标没有,但是确实存在一样。

网友F:
确实是没有见过。。。但是通过你的图片见识到了

网友G:
以前也没见过9KW的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只不过功率不常见而已,没啥好科普的。就像8平方毫米的电线一样,虽然国标没有,但是确实存在一样。
是的,我也见过8平方毫米的电线,定制的,这电机也是定制的。

网友I:
铭牌上写了的“特种电机”

网友J:
非标的容量,9kw,第一次听说,得用11kw的变频器驱动了

网友K:
非标电机现在也是很常见啊!

网友L:
以前都是执行机电部颁发的制造标准,现在也不知有没有这个单位了?

网友M:
特种电机么,肯定少见

网友N:
6极电机,仅仅是功率大小不是标准的而已;

网友O:
通用电机不行吗,太特别,更换找备机都麻烦。

网友P:
没见过这个功率的电机。

网友Q:
选个大功率点的不行么

网友R:
这个其实没什么特别吧
就功率而言
任何一个KW数都能实现吧!

网友S:
晕 这只能说明你第一次看到,不能代表别人没见过,这个有什么普及的?

网友T:
我也同意9楼的说法,既然是特种电机就有可能是9千瓦。

网友U:
只要厂家喜欢,多少功率的电机都能做出来

网友C:
其实这个也算是标准电机,人家用的是160的机座

网友V:
特种6级异步电机,只是比较少见!

网友W:
其实功率到底怎么算出来的就不知道了,以前报修过一台17千瓦电机修电机的说其实里面绕线方式和22千瓦的一样

网友X:
有很多电机是定制的

网友Y:
见怪不怪

网友Z:
应该是定制的,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AA:
特种电机啊

网友AB:
搜索得SZY系列电机为注塑机专用电动机,不知是否确实。

网友AC:
注塑机专用 电机  ,功率就一定是标准 的了。

网友AD:
第一次看到楼主的图知道了,特种电机

网友AE:
很不多见的电机

网友AF:
存在就有道理,呵呵
也第一次听说,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