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2):
西门子440变频器空载上电就报f0022请问改检查那里

网友A:
驱动板坏了,很好修的,小问题,半个小时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查出来

网友A:
认真一些,不要放过任何可能的问题,变频器的检测就那几项而已,认真严谨是做这行的态度,挣钱多少是业务和忽悠力度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f0022修好了  空载运行正常  电压也平衡  带小电机超过10HZ就报f0023  大的就带不起来报f0023  那里出问题了?
报f0022时一个22欧电阻开路  我换了个47欧的电阻
是这个影响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

网友A:
两个47欧电阻一并,不就是22欧吗,电阻相差太大,驱动功率肯定不一致,导致故障。一定要严谨,我废话了,哈哈

楼主:
现在好呢   检测光耦附近100欧电阻开路   换上后可以了

网友B(2023-08-17):
回复 楼主:
哪里的22欧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