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符号

楼主(2017-08-23):
新手不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如何打出这个指令。在程序尾端、

网友A:
结束段符合。。你用的那个品牌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不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如何打出这个指令。在程序尾端、
西门子S7-200没看到这东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呀,找半天没找到在哪里

网友C:
楼主在哪书上截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你这问题难倒一大片。
1.西门子200程序结尾是软件自动生成,不会出现犹如你截图所示。
2.你既然截图上传了,就拍整个一页书页上传给大家看。
3.有书籍印刷错误可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我上原图可能是书上错误吧,新人不懂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就一点点图,看不清楚。

网友F:
那个线叫什么流线来着吧,左边一条右边一条,都是软件自动的不需要添加。其实可以理解为两条线然后构成回路

网友G:
你先把书看完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我按哪样提示错误,下载不了,不知道 怎么能变的正常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下载报错是其他原因,不是这个原因。那个向右箭头端点位置一条竖线表示在这个梯形图框指令之后还可以连接其他图框指令,也就是说还可以串联其他指令。
输出线圈----()这样的指令其后就不能再连接其他指令。

网友D:
刚没仔细看,这下看到了,你下载报错,是因为你网络5没有输出指令,也就是说网络5没有写完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能加输出线圈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络5没写完,所以不能编译下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个线叫什么流线来着吧,左边一条右边一条,都是软件自动的不需要添加。其实可以理解为两条线然后构成回路
是叫能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