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3):
我处一箱式升压变压器,电压表监测Ubc,Uca电压正常,但Uab为0V,检查发现A相熔断器接触不良。问题是,能否只通过监测到的线电压准确判定哪一相为故障相?

网友A:
按照你的信息就能判断A相有问题的!

网友B:
每相装一个指示灯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是多么简单明了的故障现象啊!

网友D:
高低压控制柜,上面不都有A.B.C相电源显示的吗?我就在巡检的时候发现缺相,上报,结果是上级电源缺相。

网友E:
测量相电压可以得出哪一相有问题。

网友F:
a相接触不良,为什么UAC电压正常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相接触不良,为什么UAC电压正常呢?

可能是B相接地系统

网友H:
Ubc正常、则B相正常,Uab为0、则A相异常,如果是人工判断,当为如此。

网友I:
为何ca会正常。我感觉即使ca有电压,也应该低。

网友J:
这个,变压器初级缺相与次级输出断路缺相,那些电压表读数差别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