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3):
给客户设备配盘,用变频器推一个产品来回行走,原来用接触器,效果不好,改为变频器,记录一下参数。
型号为eds800-4t007.
参数如下。f0.00=7端子脉冲设频率 f0.01=60hz最高频率 f0.02=端子运行  加减速f0.08=0.4s f0.09=0.2s

f0.10=60上限频率f1.15=2减速+直流制动停机  f5.04=38脉冲频率输入(仅对x5端子有效)。

然后用信捷的plc发脉冲控制变频器的频率。0-10khz对应0-60hz。这个可以设置。0-5k对应0-60hz也可以的。
这样不用485通讯也能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了。而且更换变频器别的牌子也可以了。如果485通讯非得用原来的牌子才行。

网友A:
呵呵;用模拟量输出适用性更强;
毕竟不是所有变频器都支持这种脉冲输入;

网友B:
觉得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就行。

网友C:
石材加工抛光机常用的模式,通用 就是端子控制更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段速不是得占用plc端子吗,还要接线。这样省事,但是呢,最后我发现直接用60hz就行了。根本就不用调速。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