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3):
FX3U-1PG   JOG速度怎么那么慢呢  #7号参数增大也没有效果

大神帮帮忙

网友A:
4/5号,最高速度的缓冲区是多少,这个有没有被限制小。

网友B:
参数要设定好,JOG速度有高低位的,还有最高速度也要设定好,最高速度也是有高低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