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3):
组态王6.53与两块温度表做modbus ascii通讯,测试都能显示出来,开始由于设置错了,画面显示???,

提示通讯失败。改参数后,不提示通讯失败了,一块表正常了,另一块就显示0000.

但是如果把控制温控表的控制信号在组态王中去掉,温度值就显示出来,加上就显示000.

参数照正常的检查很多遍,

不知道为什么??求解!!

两块表型号设置参数都一样,

能和软件破解版有关系吗?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这个不好判断,需要提供全部的源程序。既然两块表,一块正常,另一块却不正常,可以使用代换法(两块互换)解决。

网友B:
控制温控表的信号是控制什么的,是不是加上以后控制就生效了,导致一块表数据异常,或者你发送的控制指令有问题,最好是截获报文分析一下。
这种通讯一般是组态王发送查询指令,仪表返回数据,是不是你的控制指令和组态王的查询指令有冲突,导致查询指令错误,返回了错误的值。
你的控制和仪表之间可能有点矛盾,重点查这个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用温控表去调节温度,组态王就是把温度的实际值,温度设定值和温控表控制启动停止信号传递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和表没什么关系,我用之前做的程序运行温度表数值都显示。但是和那个程序对比下,参数都一样,就是不知道差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点加到变量里就不行了,都不用控制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