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3):
那位老师有VFD-V的11KW的图纸,能不能共享一份成分感谢!查2842正常,7脚电源10-15V跳动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5164 参照台达变频器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是不是给芯片的供电电容容量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电容正常,现已修复,谢谢各位

网友C:
楼主也不说说是什么原因修好的,给我们也学学呀。。。

楼主:
输出短路,UC2842短路保护,首先排除UC2842,是正常的,能起振,然后在找原因,开关电源一般都是开关管炸掉,要跟UC2842一起炸,修时看到炸开关管的,先把这两样换了,在住后查,最头痛的就是开关变压器有问题.最后才能确定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谢谢回来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