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7-08-23):
各位老师,我编写的程序,当时能打开,过段时间不能打开,能保存,什么原因,注册表也没有错

网友A:
你这个软件是三菱触摸屏软件,

网友B:
要打开的文件时什么格式的,有没有少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软件是三菱触摸屏软件,
GX Works2是PLC的软件。

网友C:
从软件菜单里面打开程序文件试一试。

网友D:
核对图片中显示的原因。
另外注意软件版本是不是一致。

网友E:
卸载软件,清理注册表,重新安装

网友F:
保存的文件名称有中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