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3):
电源带负载时间长烧大功率三极管,各位有啥要说的没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网友B:
检查吸收电路 5V 反馈回路

网友C:
劣质三极管

网友D:
整个检查过程没有,甚至连机器型号也没说,让我们给你猜谜吗?

网友E:
功率三极管如果只工作在放大状态,时间不用很长,就会发热,一旦超过了时间还不能达到热平衡,那管子就完了。除非有强迫冷却风在不断地吹。帮其散热。关键是开关状态,加散热条件,这是大功率三极管的基本条件。否则坏管子没商量。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烧坏不是过负载引起的,开关电源设计时候保护会做得比较完善的

网友G:
测一下负载电流,计算一下开关管工作电流,电流大了,更换大电流开关管

网友H:
两种可能性大。
可能有过载故障。如吸收回路二极管漏电。负载过载等。
或驱动不良(欠激励)。如栅极电阻变大。

网友I:
很多电源的开关管都没有散热片的,如果是开机即烧,更加和发热没有关系。

网友J:
吸收回路。

楼主:
什么是吸收回路,怎么区分?

网友E:
嘻嘻,我理解,吸收回路就是并联在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的旁路元件,反顶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