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箱总开关问题

楼主(2017-08-23):
这个负载这么多,总空开这么小合适吗?   就按照负载不是全部开启。也得比这个大一点吧!!

网友A:
不小了,你的负载基本上都是什么交换机、放大器、路由器之类的弱电负载。

如果按照使用的电线截面积来说,还嫌大了点。

网友B:
下级16A的断路器容量不可能用得完的吧,所以选型还是合理的。

网友C:
如1楼所说,可以计算一下负荷的功率。

网友D:
负荷不大,开关选择就要考虑经济性和实用性

网友E:
算清楚功率就好了。

网友F:
应该是下级各支路的16A和20A选配的大了点,分别降一级规格才合理吧

网友G:
安进线6平方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H:
确实,空开的选型要与下级的电缆相匹配,应该是先算好负荷,再算电缆,再算空开的大小,像你这种负载,没有电机的,就是电流相加,再放大一点,

网友I:
进线开关和进线线径是匹配的
只是末端负载实际情况如何不清楚!

网友J:
你弱电间的设备那里来的大负荷呢,统计下容量就知道大小了。
而且主开关的容量并不是下面所有开关的容量和的,一要考虑负载的容量,二要考虑负载的同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