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字体乱码

楼主(2017-08-23):
为什么AB的触摸屏程序在电脑上没问题,导进终端后会出现字体显示乱码的问题呢?终端里对应的字体程序也都有

楼主: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ab的屏没用过,旦维纶的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查看一下字体设置,可能是系统设置字体与你输入的字体设置不一致所致。

楼主:
可能是软件跟终端的字体简体、繁体不一致引起

网友B:
要给触摸屏下载一个字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