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7-08-23):
XK3190-C8称重仪表SOP-8封装一电源芯片,牌子是BCD,1脚GND,7脚VCC.

网友A:
3字头的八脚芯片,

网友B:
找算命的卜一卦,哈哈,电源芯片很多,有带驱动的有不带驱动的,只能找一个同样的设备,打开看看了

网友C:
OB2278符合你的要求,但是其他管脚呢?最好把图画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E结尾

网友D:
UC3842,没有画出图纸和用过这个牌子,我猜的

网友E:
UC3842系列1脚不是GND。。。。

网友F:
最好能把图画出来,这样难判断

网友G:
找到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