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西门子变频器6SE70系列的,通过DP总线控制方式,机旁通过电位器可以调变频器频率,上位机也可以读到变频器频率,但上位机写的频率,变频器启动就一直显示0,CUVC板也换了,通讯版换了,变频器也换了还是不行,程序是别的变频器上通过电脑上传上来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教大侠们

网友A:
查看PZD过程字,及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PZD过程字,及对接。
怎么查看兄弟

网友B:
这是两地控制吗?要看参数主给定连接的是哪个参数。不能盲目的换原件。

网友B:
看参数P443=?P433=?

楼主:
P443.1设置为3002,P443.2设置为11,一个是电位器机旁控制,一个是远程上位机控制通过DP线连接,P433默认好像是

网友B:
哦?直接看3002,会看吗?比如有一个P参数输入3002,然后,下一个参数就能看3002的值了。

其实,西门子的传动,监控参数功能还是很强的。所有问题都能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