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LC电装方式第一次见,看着真方便,设计图纸应该也方便了

楼主(2017-08-24):
这东西优点还是很多的,分享一下

网友A:
也没什么,只要客户愿意付相应的货款就行,就怕斤斤计较,实际上做柜子的愿意接右侧方案,除非他活少人多。

网友B:
楼主,相同内容的帖子,发一个就好了,下次注意哈!

网友B:
@卢学斌:挺省事儿!不知道继电器是焊到板子上的还是插座的?
(回复迁移)

网友C:
继电器模块,又不是啥新鲜事物。

网友D:
这个柜子接得很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插座的

网友E:
机床上基本都是这样用的,接线方便美观。

网友F:
功夫下到哪里,哪里好,浪费线啊,有钱的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卢学斌:挺省事儿!不知道继电器是焊到板子上的还是插座的?

(回复迁移)
这东西,最早接触,其介绍的省配线,省工时,差错低最吸引眼球,但价格只有外企能接受。
后来深圳有企业做出,用了4套,上海也有生产,但迟迟不报价。
选用时,其继电器板有带座,带灯,带端子(图片就是,还省了端子排),等多种形式,价格也有差别。
PLC到集成板的电缆选择较难,长了走线槽里堆积,短了没法用,长度规格就几种,定制价格高不菲,自己做成本就没什么优势了。
PLC模块一般选择高密度的32,64插座型,这样总体价格才有竞争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功夫下到哪里,哪里好,浪费线啊,有钱的主吧
浪费线?从何说起

网友G:
有图后期维护也方便

网友H:
个人认为左边的盖上盖未必比右边的难看。施耐德新出的继电器也有窄的带灯的,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行,右侧似乎更接近dcs的风格而已。

网友I:
柜子做的挺漂亮的啊

网友J:
我只看到有美女在边上

网友K:
接线更简单,造价更高吧!

网友L:
这个是比较方便,现在也有国产的模块配件,不知价钱降下来没有

网友M:
PLC模块用高密度多个点的模块然后再外接端子台这个现在很常见,这可以省模块,降低成本。现在专门做这个链接电缆和端子台的配套厂家,国产的也不是很贵。

网友N:
这个很早就见过了,没普及估计还是跟价格有很大关系!

网友O:
你就算是继电器模块也要输出出去吧,输出过去一根线,到位置还是要分开,故障处理不方便的,触点烧坏了,线老化断了一根等等

网友P:
我用三菱64点、欧姆龙64点的高密度都是直接用转接端子排组件,早期干过自己焊接的:那个为了省钱

网友Q:
右侧的柜子也没有端子,它不需要输出么

网友R:
以前看过人家做数控机床用那种接线模块 ,看起来很方便 ,整齐的样子。

网友S:
中大型的模块机,基本上都是晶体管输出的类型,所以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不可避免。有个准则:做工越省事,越美观,成本就越高。就像1楼曾经提及的3D线束。

网友T:
柜子做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