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这台变频器是工厂6吨货梯用的,已经修过一次,也是制动模块炸,修好了用了几个月,又炸了,这次也是修好后,让工厂的人去装,结果电梯开两次就炸了,因为工厂外人不好进去,打电话过去问,说外围没问题,其他几台梯都好的,什么原因

网友A:
多少千瓦的?选用的制动电阻或者是制动单元是多大的?使用多少年了?使用环境?

网友B:
质量问题吧!

网友C:
线路有没有问题。碰到过输出到电机的线偶尔短路。

网友D:
制动模块炸,可能的原因就是制动时间长了,电流太满了,直流母线电压太高了,制动电阻阻值太小了,等等,究竟是什么原因?要逐一排除。去锁定问题点。

网友E:
排除制动电流大原因外,在制动模块上加装阻容吸收装置

网友F:
重点检查一下,制动单元的连接问题,接触性问题也不要放过,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的连接问题,制动电阻的检查,是否有对地打火现象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是端子P与PB之间存在打火现象,极不明显,需要拆掉端子才能看的到,谢谢大家!

网友G:
有问题,有结果,是个对其他人负责的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是端子P与PB之间存在打火现象,极不明显,需要拆掉端子才能看的到,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是端子P与PB之间存在打火现象,极不明显,需要拆掉端子才能看的到,谢谢大家!

网友H:
辛苦,辛苦,搞电气就是要有耐心还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