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伺服电机带绝对值编码器,比如我设置好零位,然后正向运行了5.25圈,断电了或者急停了。
设备再次上电运行前,我需要伺服回原点,绝对值编码器能知道要反向运行5.25圈么?

还是说绝对值编码器只能分辨一圈以内的各个位置?只能反向运行0.25圈?

网友A:
看来你用的是单圈编码器
断电后编码器的轴没转动,或移动很小,来电后系统可以清楚它的位置,控制其活到“原点”
如果断电后,轴转动N圈,你只能启动回“原点”程序了
“绝对值编码器能知道要反向运行5.25圈么”---不可能知道,全在控制程序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只能分辨一圈以内的各个位置,超过由程序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看来还是要增加一个外部参考点来回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意思如果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话,伺服驱动会直接自行计数所走的圈数。
断电后再上电要求回原点的话,PLC中也不需要再做别的程序,只要给个回原点指令就可以了?
驱动和编码器配合就能回到原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圈能多到哪里,一般在选伺服时就要选编码器,电机又不可能只转那么几圈。
如果你的系统就只是让编码器在规定的圈数运行,停电后也不会跑出去,那给个“原点”指令就回来了,只是PLC里有针对绝对编码器的“原点”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