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在画接触器的时候注意了

楼主(2017-08-24):
今天我 用EPLAN画接触器的主触点,结果我找遍了所有的EPLAN自带的库,里面根本没有三个主触头的接触器图,只能自己一个一个的连接,感觉这是EPLAN的一个缺陷。
大家在画图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那是你不会操作,根本就没有掌握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可以这么理解:
先决定用什么型号的接触器,根据部件放置对象,然后针对该部件有多少功能,用的时候拖拽即可,非常方便!

网友B:
孰能生巧,只有多用,才能更随心所欲,凡事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事情外呼如此

网友A:
估计你还不知道有连接点代号这一说法吧?
国外图纸根据连接点代号来,根本就没有线号这一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还不知道有连接点代号这一说法吧?
国外图纸根据连接点代号来,根本就没有线号这一说法
每个元件触点都编了一个数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仔细对照下实际部件上,是否也有数字或字母?

网友D:
互相探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英威腾的变频器。

网友F:
EP的接触器是只有一个主触点的,使用时候画三个排成一排用虚线连起来就行了,这样是为了在分开使用主触点时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还不知道有连接点代号这一说法吧?
国外图纸根据连接点代号来,根本就没有线号这一说法
国外配线不用线号机?

网友H:
eplan是有主触点的,请看版主的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还不知道有连接点代号这一说法吧?
国外图纸根据连接点代号来,根本就没有线号这一说法
连接点代号用,不过线号咱们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不会操作,根本就没有掌握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可以这么理解:
先决定用什么型号的接触器,根据部件放置对象,然后针对该部件有多少功能,用的时候拖拽即可,非常方便!
接触器三个主触点的开关没有的,库里也没有,只能自己一个个的拼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还不知道有连接点代号这一说法吧?
国外图纸根据连接点代号来,根本就没有线号这一说法

每个元件触点都编了一个数字?
这个功能自己可以选择,可以选择显示,也可以选择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EP的接触器是只有一个主触点的,使用时候画三个排成一排用虚线连起来就行了,这样是为了在分开使用主触点时方便
是的,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eplan是有主触点的,请看版主的图
是有主触点,但是三个主触点在一起的没有,只有一个主触点,需要自己拼凑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破解版的学习学习吗?网上搞的破解都不成功啊

网友J:
我也用EP,我也是拼凑的,我是基于线号配线的,连接点代号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几乎没法往上填,按理说线号加连接点代号会更专业,但是国内习惯用线号,EP的线号还是蛮好用的,可以自动布完了再改。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仔细对照下实际部件上,是否也有数字或字母?
选好接触器或者其他的原件,它会自动附带与元器件相同的字符?

网友L:
ep画主电路很舒服的直接一拉可以自动编号且出图有对应序号和图页编码,做好目录查找元件非常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L:
ep画主电路很舒服的直接一拉可以自动编号且出图有对应序号和图页编码,做好目录查找元件非常方便
对的,楼主一定要延续常规符号画法,说明还没有掌握EPLAN的技巧,难道主触点一定要虚线连在一起吗?就因为是一起动作的?那么是不是辅助触点也要用虚线连起来?
我猜测EPLAN这样做的原因是:接触器主触点不一定全部要接,有些控制只需要接两对,比如直流电机或单相电机。
如果非要三对主触点连在一起,那么可以在放好设备后,手动用虚线连起来,或者干脆自己新建个符号,不过这样画就不符合IEC/GB标准了呢

网友M:
这是一个强大的软件。。只有你不会,,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L:
ep画主电路很舒服的直接一拉可以自动编号且出图有对应序号和图页编码,做好目录查找元件非常方便
对的,楼主一定要延续常规符号画法,说明还没有掌握EPLAN的技巧,难道主触点一定要虚线连在一起吗?就因为是一起动作的?那么是不是辅助触点也要用虚线连起来?
我猜测EPLAN这样做的原因是:接触器主触点不一定全部要接,有些控制只需要接两对,比如直流电机或单相电机。
如果非要三对主触点连在一起,那么可以在放好设备后,手动用虚线连起来,或者干脆自己新建个符号,不过这样画就不符合IEC/GB标准了呢
这是截图,不是真正的图形,缩小后虚线就不显示了,这个你也应该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ep画主电路很舒服的直接一拉可以自动编号且出图有对应序号和图页编码,做好目录查找元件非常方便
是的GOTO功能非常的强大

网友N(2019-10-12):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估计每个刚开始用易盼软件的同仁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这样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