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驱动器处于扭矩模式,按PLC位置指令,或者速度指令的情况下,伺服电机动作情况有什么差别?

网友A:
扭矩用模拟量控制运动的把。。

网友B:
转矩模式可以通过模拟量控制电机,在运行过程中进行速度限制,不进行位置的判断。

网友C:
可以走内部转矩控制,不一定需要外部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