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接手一台汇川变频器,炸机!285/55KW.半控整流桥3块,IGBT一个,直流接触器一个。首先是直流接触器爆炸引起的!又发现驱动板有问题(因为IGBT击穿造成驱动板上18V稳压管击穿4个!更换了4 个18V稳压管修复了驱动板!更换上述元件故障排除!

楼主:
接手一台普传7800/75KW变频器,上电后显示8888,更换主板后正常。机内接触器响声太大,更换之。

网友A:
楼主大哥讲的维修过程如此简洁明了,真是大师级别的高手高高手,能讲一下心得就更好了,谢谢无私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到这台台变频器,先看到的是直流接触器炸飞了,连带着半桥整流器坏了2 个,用维修电源单独给板子通电试机,运行显示正常!以为没有别的事了,申请购件。但第二天发现有一个IGBT也有一个炸的。思路转移到驱动板必有秧及,经过测试波形,发现IGBT炸的那一路异常,进一步检查:四个18BV稳压管击穿。更换好稳压管,波形正常至此,变频器正常。但我不是搞板级维修的,只是发现问题而已。省了换驱动板的钱。

网友B:
挺厉害啊 用眼睛观察就行啊

楼主:
经验和书是我的老师

网友A:
中医国学讲究,望 闻 问 切 ,高手讨论问题,俺就听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