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我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喜欢上电子这一行。大多数都是经验领着我维修。首先是对元件的认识,各个元件叫什么?作用是什么?性能怎样?担任什么用途?能在变频器机体里指出各电路单元的作用。方框图。主回路包括哪些?电解起什么作用?充电电阻的作用,充电接触器的作用,电容上的并有电阻的作用,等等。上电后,由全波整流后,整流出直流电压经充电电阻给电解电容充电。(因为电解电容容量较大,相当于短路。)当充电至80时,CPU发出指令使充电接触器吸合!短路掉充电电阻!使整机得到全功率纯净直流电压!380VX1.414=537V。电解电容上并联的电阻是为了给电容分流分压,因为电解电容做不了很高的耐压,最大500V显然耐压不够,所以只能用串联法使电容耐压提高!500V加500V等于1000V.又由于电容串联后容量变小,所以也要并联弱干电容,达到不影响耐压和容量问题。由于电容不可能做到一致的精准容量,串联时每个电容的负担就不同,会影响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所以要在每个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因为电阻可以做到精准。这样,就使电解电容的负荷均等了。并联的电阻同时还可以起到变频器候机后,泄放掉电容内存在的电荷的作用。这个直流电给整机供电,再给IGBT供电。由CPU统制六路驱动信号,使IGBT有序的导通和截止。输出需要的380V可调的电压供给电机使用。大家别见笑。我是自学的。我的老师就是经验和无声老师--书!

网友A:
咱也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B:
无师自通,高手炼成记得谱写,给更多后辈指引了明确的方向,

网友C:
不是容量不一致,是串联等效电阻不一致,导致不均压

网友D:
这样理解挺好,虽然没有科班的理论,但是从元器件入手,在实践中总结回路框图,是一条捷径。

元器件要理解透彻,如IGBT的导通与关断,电容的充放电,三极管的放大与开关,运放的输入输出特性,专用IC的引脚作用,等等。再加上软件的理解,如PWM波的调制,PID的作用,端子的功能与设置,等等。修变频器就差不多了。

网友E:
还是有理论比较好,这样理解的快。

网友F: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佩服楼主的自学能力与精神。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当我刚刚接触变频器的时候,我就知道,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它们对直流的正和负的静态电阻一定对称就是好的,如果不对称,那肯定有问题。有一次,我测量输入端,发现RT端电阻很小,以为是坏了,但我发现了有轴流风机并着,于是把万用表打到1欧档,用手拔动轴流风机,见表针微微摆动,明白了那是轴流风机的阻值!还有一次一台变频器,工作十几分钟后,报OC.而且很有规律,我就明白是有过热的元件。检查发现轴流风机有一个不转了,换了轴流风机后故障排除!还有一台变频器,调整电位器时,变频器频率不听使唤的加速,你调一点点,频率却跳到几十HZ.达不到细调而影响工作质量,于是我趁人们都去吃饭时偷偷的换了一个高精密电位器.解决了问题,(当时我不是电工,是拉丝超作工)!也就从那开始,给我调到了电工班,专修弱电设备!更可笑的是,我当时并不理解什么是充电电阻,我以为是限流电阻,断路了就把它们去掉了,直接用铜线导通,在我的弱电室试机时,一上电,高压贡灯就灭了,那是因为没有充电电阻。起动电流很大。不过用的是日本老掉牙的变频器,在车间并没有影响工作!后来我才慢慢认识了变频器主回路的工作原理,我的电子技术就都是无声老师教的,从认识希腊字母开始的!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经常拔下触发端子测电压是否门路一致!并没有炸过机!直到国产的变频器拔下触发端子炸机,我才明白不能在正常上电的时候拔下触发端子检测!当时也不知道串灯泡保护!也不会用示波器!随着经验的增长,反而有了害怕的感觉,每上一次电心都提到嗓子眼,生怕上电炸机!造成经济损失!维修试机时一定串灯泡或用低压单独供给IGBT保障了IGBT的安全!总结: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大家见笑了。

网友G:
楼主这是要写长篇连载的节奏。

楼主:
还有一次,我在电工房维修变频器,那是已经放了一天的机器了,在没上电的情况下,不小心用螺丝刀短路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只听呯的一声巨响!螺丝刀都打掉一块肉肉!给屋里人都吓一大跳!后来我才明白,是电容器上并的均压电阻断路了,电解电容没有泄放回路,电荷一直在里面存着,此后,开始重视均压电阻,电解电容损坏后必须检查更换均压电阻!否则会使电解电容损坏!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高次谐波的影响,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准的,其实没有必要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但是有时也需要检测,普通的数字表是绝对不准的,你调换表笔的时候,都可能计数不一样!那么福禄克万能表还可以,最好是用高有效值专用万能表检测!

网友H:
自学同样可以成为专门家呀,实践就是课堂,书还是要读的。没有面授,不等于不能学。自学同样是一种学习的途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拔下触发端子,不炸鸡的是GTR模块,因为是电流驱动的

网友I:
给楼主点赞
楼主介绍的这些只是比纯理论讲解易懂,看书看了好久都不明白一个电阻的用处,问别人也讲不清楚。也许是咱不是科班出身的原因吧

网友J:
楼主讲的通俗易懂,我们的榜样。希望能多科普一下。给您点赞!

网友K:
楼主是我们的榜样??

网友L:
楼主的经验很丰厚呀。

网友M:
回复 楼主:
只要细心,什么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我现在听您一说我才明白。我以前17年接触的全是GTR变频器,确实是晶体管的,但我不知道有GTR和IGBT区分。有些人也给叫IGBT.所以,17年以前我维修变频器没害怕过,不知道什么叫“怕”!直到我17年后到了另一个单位才接触了IGBT结构的变频器。和以往一样随便拔IGBT触发端子,结果炸过机!后来又买了咸工出版的变频器维修的书。才明白不能随意拔下触发端子。或者不能随意拔下触发端子测量波形!一定在IGBT单独供电安全电压内检查波形。17年来就没接触过IGBT的,全是GTR的,直到17年后我才真正更深一步了解了修变频器的风险。长了许多知识,但一直没明白为什么日本的拔触发端子不炸机。现在我了解了。向大家学习。我以前没用过示波器,都是拔下触发端子测六路静态阻值和直流电压是否都一致。均恒。全靠一块500形万能表。现在用上了示波器。可是当年也修好了不少变频器,因为旧变频器和坏变频器有的是,随意拆,随意组合。多来咱论坛学习不吃亏。

网友N:
楼主写自己的经历呢,估计也没少受苦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07开始修变频器,才遇到几台GTR。也许有些是触发脚那里有电阻的也不会炸

楼主:
回复 网友N:
自学的路曲曲折折,就是陪养兴趣和设定目标,就能战胜困难。努力必定有结果。

网友O(2018-01-08):
楼主写得很好,但还要指证下,
“上电后,由全波整流后,整流出直流电压经充电电阻给电解电容充电。(因为电解电容容量较大,相当于短路。)当充电至80时,CPU发出指令使充电接触器吸合!”
总体是对的,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近似短路。要加限流电阻限制充电电流,待电压升至260伏(单相)或460伏(三相),电源板稳定供电,cpu工作后才使接触器短路冲电电阻。
电容耐压不够串联,每个电容并均压电阻,是因为电容的等效电阻不一样,分压后两端电压也不一样,并电阻可以避免内阻大的电容超压爆掉。
报oc一般是过流,oh才是过热
380的机型输入R,T接380伏的风机比较常见的。
通电时igbt的g极不能悬空的,要短接。这是修变频器的人必须了解的。因为igbt通电后C极电荷会经过内部结电容给g极充电使其导通,这样把p,n端短路了。不炸飞才怪。
有的模块接有一块小板,会有泄放电阻并在个g,s极。所以问题不大。
还有现在igbt发展到好几代了,工艺不断提升了。
所以篓主,胆大是要在基础知识过关的情况下,细心是要在有清晰的维修思路才行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楼主写得很好,但还要指证下,
“上电后,由全波整流后,整流出直流电压经充电电阻给电解电容充电。(因为电解电容容量较大,相当于短路。)当充电至80时,CPU发出指令使充电接触器吸合!”
总体是对的,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近似短路。要加限流电阻限制充电电流,待电压升至260伏(单相)或460伏(三相),电源板稳定供电,cpu工作后才使接触器短路冲电电阻。
电容耐压不够串联,每个电容并均压电阻,是因为电容的等效电阻不一样,分压后两端电压也不一样,并电阻可以避免内阻大的电容超压爆掉。
报oc一般是过流,oh才是过热
380的机型输入R,T接380伏的风机比较常见的。
通电时igbt的g极不能悬空的,要短接。这是修变频器的人必须了解的。因为igbt通电后C极电荷会经过内部结电容给g极充电使其导通,这样把p,n端短路了。不炸飞才怪。
有的模块接有一块小板,会有泄放电阻并在个g,s极。所以问题不大。
还有现在igbt发展到好几代了,工艺不断提升了。
所以篓主,胆大是要在基础知识过关的情况下,细心是要在有清晰的维修思路才行的

非常同意楼上的观点 。

网友Q:
成功是失败走剩的路

网友R:
楼主这话说得,我有勇气,我胆不大但也不小,心也细,可我就是没那个知识和能力。。。,咋办啊楼主。

网友S:
原来仓库一大堆台达坏的变频器(27台),我拆了凑了8台好的,其余的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起码要有变频器原理知识,熟悉硬件。从这入手。可以经常熟悉一下主回路,和新变频器和故障变频器对比一下主回路静态电阻值。熟悉经常易出故障的部位。如整流桥、电解、驱动电路等。好在细心、贵在实践、重在分析。了解整个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多接触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T:
确实有一定风险,修不好也罢,但是照顾不周会炸机的。

网友U:
楼主已经是大师级,向你学习!需要在实践中才能进步!才会有乐趣

楼主:
回复 网友U:

网友V:
无论怎样,先保证安全,没有安全一且都是假的!

网友W(2018-03-05):
向楼主学习~~请多指教~~~我也去修修看

网友X(2018-08-28):
非常受用,感谢楼主!!

网友Y:
维修变频器最起码要懂得一些电子电路知识,以及电子元器件的性能。否则上电容易炸机,倘若试机建议远程控制相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