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程序問題

楼主(2017-08-24):
一直說我有留電話或qq不給我發帖只好用圖片發了

网友A:
有没人机界面连在PLC上?

网友B:
接线竟然不用接线端子,这么节约干嘛啊

网友C:
真乱的接线啊

网友D:
楼主说的那些个地址 是不是HMI上有用到呢

网友E:
看接线就是高手 居然一个线号也没有!这都能搞定也是很厉害了!我见到这种就头大了

网友F:
有可能是触摸屏给定的

楼主:
沒有人機介面 只有電源及兩個按鈕

結果大家都在注意接線…

如果數值是HMI給定然後HMI拿走數值還會存在嗎?

网友A:
DVP-SC系列,D200以后就是断电保持区;所以你用外部人机设定后把人机拿走,下次开机设定值还在的,只要你不需要更改设定值,可以不用再连上人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接线竟然不用接线端子,这么节约干嘛啊
可能是没有位置装端子了,说到底还是节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來200以後就是斷電保存…我一直以為是408以後…

那麼那個m600的應該是原本在HMI上當做開關但是後來沒用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叫員工去做的事就不要多花錢的意思 哈哈

网友H:
继电器也是反着装的。。牛啊。。

网友I:
这么乱的线,应该也是修着、改着,慢慢就成这样了

网友J:
牛!整个电路连一个号码管都没,这接线不怕炸啊。。。
这些地址可能在人界界面中可以对这些数据设定的

网友K:
这只有装的人和一开始就接触的人才能修。一般人去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