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接修康沃FSCG05变频器,故障显示:变频器欠压停机(不定时)。故障时实测直流母线电压530v,调出变频器内部母线电压为420v,接触器不吸合。无故障时内部母线电压显示450v。应该是刚达到检测临界点。经检查电源73v支路(电压检测)的一个10k电阻开路(位号R31)换之修复。

网友A:
高手论道,没有废话,是实在简洁明了,谢谢分享,路过学习了

网友B:
是通过开关电源检测过去的吧,和5伏那是一个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