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上电就报,更换光耦后故障依旧。
V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下!!感谢

楼主:
788J 13脚为4.8V正常是2.6V
更换788J没用
R0026为0

网友A:
那R200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去看看,r0200 和r0201.
因为测得788J13脚4.8V就没用看看这两个参数。
如果这个参数相等就能确认24c02没问题吗??
感谢回帖!!

网友B:
量cpu板接口19脚 直流电压输入 正常应该是2.5v左右,如正常就是cpu板问题,不正常则是a788后面的lm358电路有问题。

楼主:
788j5脚供电有问题只有1v,正在修还没查清楚5脚供电怎么产生的。

楼主:
谁有55kw的电路图

楼主:
788j的5脚供电怎么产生的?各位师傅?

网友C:
引用 楼主:
788j的5脚供电怎么产生的?各位师傅?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和30KW(15KW)是否一样?
你参考下30KW的,788J的5脚,是直流母线P端经几个电阻降压以及5.1V稳压管提供的,所以,5脚电压应该是5.1V左右(对8脚)。报A0503欠电压,查788J及周边电路,应该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
55KW的变频器788的5脚供电经过检测是由模块驱动变压器产生的,但是接地又不是一个地。
驱动变压器是由3844和BCP53产生的电压,这应该是个正负电压才对呀。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我认为给5脚加上5V788输出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55KW的变频器788的5脚供电经过检测是由模块驱动变压器产生的,但是接地又不是一个地。
驱动变压器是由3844和BCP53产生的电压,这应该是个正负电压才对呀。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我认为给5脚加上5V788输出就正常了。
如有电路图,发一个参考。

楼主:
看不明白788的5脚供电。

楼主:
看不明白788的5脚供电。
没有画全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不明白788的5脚供电。
没有画全大概就是这样
1、说明55KW和30KW基本相同,你画的图不完整。
2、788J的5脚电压,取自直流母线P端,经限流电阻、5.1V稳压二极管稳压后,送给5-8脚。
3、如果5-8脚电压不是5.1V左右的话,5脚向下的电路不需要考虑了,重点应该检查直流母线P端到5脚的电阻、二极管、电容、稳压管。
4、如果5-8脚供电电压正常,重点查整流桥、母线滤波电容、充电电阻,以及788J的9到16脚各元件吧。
5、上电报A0503,意即欠电压,即直流母线电压不足。原因有二种可能:一是,真的母线电压不足,可能就是整流桥坏、滤波电容坏、充电电阻坏、充电接触器(继电器)坏、CPU没有充电完成信号造成的;二是,母线电压正常,检测母线电压的电路不正常而误报。以上2、3,就是查母线电压电路的方法。
推荐的帖子里,有个30KW的电路图,看样子基本一致,完全可以参考。

网友C:
还有,一定要清楚,788J这类光耦,信号输入的1到8脚侧和信号输出的9到16脚侧,是隔离、独立供电的。就是说,电源各自独立。
测量输入侧的供电电压5V,是5-8脚;输出测的供电电压5V,是10(15)-9(16)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明天再去查查。以后还是老老实实修系统吧。。。不轻易修板子了。。

网友D:
换快主板就好了,很多都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