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头大了

楼主(2017-08-24):
奇怪了,有台三碁S1100,11Kw变频12HZ以下,输出三相UVW对N端和P端对称各250V,但12Hz以上就不对称了,UVW对N端为50多V,对P端为450左右,且UVW三相都相同。但能带电机工作。烧脑,请大师们赐教!

楼主:
主板换过也一样,驱动板的所有电解都换了也一样,还是老样子对N和P不对称,不解?

网友A:
带电机能工作正常?电压电流也正常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能带负载,最后交给客户,到现在一两年还好好的,记得是10几HZ到40HZ中点电压不对称,10HZ以下和40HZ以上都对称,测交流电压又是对的

楼主:
电流电压正常

楼主:
对,测交流输出电压也正常

楼主:
不知能否耐得住长期工作?

网友C: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啊,先恢复出厂参数。如果三相一致,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今天去装机了,能正常工作,不知能长久否?

网友D:
烧脑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E:
估计还有问题啊

网友F:
你的表坏了

网友G:
你的表测量带有谐波分量的不准确

网友H:
三相输出交流电压正常,电流平衡就行,我很少测量三相输出对P或N 之间的电压,不必太纠结。

网友I:
有大神最好解释一下!

网友J:
用了几天了啊

网友K:
可能是表的问题。如上所说,三相交流电压平衡,已经说明直流成份为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装了至今天,一直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表换过二块测试,一个样

网友L:
UVW对PN不一定就是平衡的

网友M:
我也修过一台士林变频器15KW的UVW三相对P和N 电压相同但是不是一半电压,而且偏差很大,原来是启动电容坏了,装机已用了一个月正常,表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