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7-08-25):
现在已经将位移传感器通过板卡接入工控机,并且已经在研华设备管理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上显示了采集的电信号;然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通过VB或VC编程把这些电信号转化成对应的位移显示出来,所以我不太明白如何将数据采集卡采集到的电信号传递给VB,通过地址?这个可以在哪里找到例程学习一下吗?不知道去哪找,各位大神给小白一点儿指导呗,很感谢你们,在这里解决了很多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将位移传感器通过板卡接入工控机,并且已经在研华设备管理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上显示了采集的电信号;然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通过VB或VC编程把这些电信号转化成对应的位移显示出来,所以我不太明白如何将数据采集卡采集到的电信号传递给VB,通过地址?这个可以在哪里找到例程学习一下吗?不知道去哪找,各位大神给小白一点儿指导呗,很感谢你们,在这里解决了很多问题,谢谢!

板卡的设备提供商会提供对应的DLL或者OCX控件供高级语言调用,板卡厂家也会在其官网或者板卡附带的光盘内附有例程。

网友B:
小白还要搞VB程序开发?勇气可嘉,不懂VB的路过。
自行搞开发耗时耗力,效率低下(自学目的的除外),建议将整个设计项目外包,让有经验的工程师搞定,自己可以尝试偷师

网友C:
安装好采集卡的软件,然后在你电脑安装目录一般就有例子

网友D:
在研华的光盘里,有板卡驱动,也有简单的数据采集显示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发可不敢当啊表情,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我找找看。

网友E:
都是高工,高手论道,程序软件俺不懂,俺听听,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互相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提醒,在光盘里找到了开发例程

网友F:
这个看看研华的板卡资料应该是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找到了,谢谢!

网友G:
这个,用VB一般都是不想购买上位机组态软件,首次开发的确较麻烦,只要细心,遇到不懂可以在坛子里沟通,你会进步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我会努力的!

网友H:
vb开发的思路就是搞清楚通讯协议,还有通讯端口,然后写程序监听通讯端口,把监听的数据在用程序解析出来,然后就可以送去显示了。
对于你来说有点超了,说真的我也不会,这个已经跨行业了,属于前端的一部分了,简单说就是个通讯服务器,还有就是VB语言太老了,我会,但是我也就是勉强写一下触摸屏脚本,干不了其他,如果你非要自己去碰这个南墙建议你学习JAVA 语言直接转前端好了,那样挣得多,不过死得快。
板卡都是面向大众用户的,好好看说明书,我个人感觉就像触摸屏里的函数一样,调用不同功能的函数,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所以完全没必要去监听端口写服务程序,所以VB去开发说的有点大了,用vb去实现函数的调用逻辑,然后显示就不成问题了。
比如,在触摸屏里,用VB调用读取系统时间(函数是内置的,你只需要IF   ELSE写个逻辑和条件就行了),然后显示到哪里就是写入函数(函数是内置的,你只需要IF   ELSE写个逻辑和条件就行了)最后end  if,严格说这也算开发,不过也可以认为不是,毕竟我写的东西他们都叫脚本,不是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你这么仔细的解答和建议,受益匪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