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PLC的这指令?

楼主(2017-08-25):
老师傅们好,我新手上路,请问下怎样理解块指令?原理是怎样?看书看了一天还是看不懂呀。

网友A:
可以理解成多个条件的组合。

网友B:
怎么看不懂?没明白你要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时不懂这个命令怎样使用和使用条件呀。

网友C:
两种状态必须同时满足才会工作

网友D:
很基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就是理解不了这个指令呢。

网友B:
那个指令?

网友E:
就是相当于两组开关串联再并联。

网友F:
楼主搞不清上下两梯形图的区别,以下的图与你原图等效,便于你理解,供你参考,但愿你能看懂。

网友A:
这个基本逻辑功能,和继电器电路有些类似,继电器的电路也没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刚刚入门的,继电器电路也在学呢。

网友G:
老师们要耐心的讲解,俺也再学学,以前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温习温习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以前我记得的,但是没有接触后就忘记了。

网友H:
条件组合

网友I:
图一可以这样理解
000和001满足条件Y0有动作
000和003满足条健Y0有动作
001和002满足条件Y0有动作
002和003满足条件Y0有动作

网友A:
这也可以实际写入PLC,通过通断那几个信号在线监控下,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J:
这个跟电路图类似

网友K:
看来楼主对于与或非逻辑完全不懂啊

网友L:
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自己去看看书吧

网友M:
如果一时迷糊了,就不要想了,只要记住这样的指令组合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控制目的就行了,很快就能转过弯儿来

网友N:
原理是“与”、“或”,理解上可以对比开关触点。
例如,两个灯开关“串”在一起,需两个开关同时接通、灯才会亮,这两个开关的关系就是“与”;
又如,两个灯开关“并”在一起,只要其中一个开关接通、灯就会亮,这两个开关的关系就是“或”。

这里“块”的意义,也就是把“或”的结果再相“与”、或者是把“与”的结果再相“或”;
从而,形成了组合关系。

网友O:
语句表这样表示:
1.
LD X0
OR X2
LD X1
OR X3
ANB
OUT Y0

2.
LD  X0
AND X1
LD  X2
AND X3
ORB
OUT Y1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语句表这样表示:
1.
LD X0
OR X2
LD X1
OR X3
ANB
OUT Y0

2.
LD  X0
AND X1
LD  X2
AND X3
ORB
OUT Y1

以前就是 用那种手持编程器来编写PLC程序 的,这些指令太熟悉了。

网友Q:
x0与X2并联、X1与X3并联然后再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