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同步问题

楼主(2017-08-25):
1台伺服链接同步带滑台,用绝对定位驱动,一台伺服用联轴器直连滚轴,用速度指令驱动。怎么做到滑台和滚轴同步?

网友A:
两个运动部件的运动同步控制需求?以谁为准?
可以参照速度跟随控制,检测一个运动部件的运动速度,另一个运动部件跟随其运动速度,一起运动。

网友B:
为啥不都用位置控制,要求不高一起发脉冲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同步带为准,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同步带变速了

网友C:
控制同步带的电机编码器输出给控制滚珠丝杆电机。前提是电子齿轮比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