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5):
如题,各位高手前辈!我有台有刷直流电机,通过柯蒂斯控制器进行控制,当直流电机负载一定的时候,随着控制器改变直流电机的转速变化,其电机的电枢电流怎么变化?是转速越高电流越大了?还是转速越低电机的电流越大?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不能这么笼统的说。转速变化要有一个界定。如果是在电机额定转速以内变化,负载一定,电枢电流理论上不变,实际上不可能一点不变,只能说基本不变。

电机额定转速以上变化,负载一定,转速高,电流大,转速低,电流小。

网友B:
启动时电流会大一些,启动完成后,负载一定,转速高电流大,转速低的电流小

网友C:
在额定负载范围内,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枢电压和励磁电流有关;电机的电枢电流与负载有关。

网友D:
在额定范围内,会随着速度提高电流增大,但不一定线性

网友E:
电机电流与电机输出转矩基本是正比例关系(其中空载电流产生空载转矩,实际输出转矩需要减除空载电流方呈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