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5):
  这是一台ac60-t3-5r5g7r5p伟创变频器,带的是一台7.5kw电机,用于拖动皮带,大概使用了六七年了,一直没问题,前两天因为一个辅助轮卡死,跳过载,更换辅助轮以后,怪事就发生了,当时启动运行的很正常,第二天早上开机的时候,不能正常启动,跳ol2(变频器过载)我把显示屏设为显示电流后再启动,显示电流为22.6a,始终下不来,跳ol2,我又把启动频率调到20hz。启动显示恒速过流,又恢复到以前的启动频率(0.5hz),再启动,居然能正常启动了,运行也很正常,电流8左右。然后今天早上又出现昨天早上一样的情况,启动跳ol2,我把转矩提升调低到15%(原来是18%)加速时间调为10秒(原来是15),又能启动了……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正常启动。
   请教大虾们,帮忙分析下原因,另外想请问下,ac60系列的变频器参数代码是一样的吗?我是按照ac60-t3-7r5g变频器的说明书来设置这台变频器的。还有个问题,后来我把启动频率设为45hz时,为什么启动时一点反应都没有?谢谢谢谢

网友A:
皮带太紧了,负载加重了,变频器过载报警而已,没事,皮带松一些试试,应该没问题,也可能机械件缺少润滑油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的确是张紧轮过紧,现在好了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变频器内部还是外部问题!外部问题看看是不是启动负载太大,或者电机线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