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中断

楼主(2017-08-25):
此板与操作器和电脑通讯不上,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A:
是神马机器的板,数控线切割么

网友B:
你这样描述估计是没人能回答了!

网友C:
刷新一下,通信软件,检查一下,通信芯片及其电路供电是否正常,通信线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D:
供电和485 通讯芯片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怎么刷新通讯软件?

网友F:
再买一块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梯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讯芯片和相关电阻都已更换,不行

网友G:
无论是串行通讯或485通讯,主板和面板必有来回信号。其通讯脉冲都可能示波器测得,由此可判断电路的故障环节。

网友G:
另外,更多的通讯故障是电源供电电压偏低造成。如+5V低为4.7V以下时,会报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师指点,供电电压足够,有5.0几伏。公司没有配示波器,所以脉冲波形是测不了的。客户比较着急,当时没有修好,客户就发到厂家去修了

网友C:
通讯通路从主CPU到通信芯片,再到输出都得查,维修事情,有时很简单,有时很苦恼,酸甜苦辣都得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网友H:
没维修过,不知道检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