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6):
各位大师,我电脑里原来安装的是GX Developer,用的还可以,再去装GX works2的时候,安装过程中就报“注册表拒绝访问”,等装好后就打不开了,后来又一次顺利装上了,打开时又报“存储盘空间不足,堆栈不足”,还是打不开,昨晚搞到一点多还是搞不好,求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安装完整造成的、重新安装一遍 关闭掉杀毒软件和其他安全软件。
重新安装系统的话先安装Works2 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B:
可以考虑下重新安装,如果还是不行,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C:
这种问题是很苦恼,谁都遇到过,耐心的重装系统,挨个装软件,很麻烦,但是没办法,全部弄好了,用没问题,最好做个备份

网友D:
楼主电脑肯定装了坑爹的360:360干掉了系统某些文件,导致安装不完全

楼主:
是的,我就是用的360,但其它又能用什么杀毒软件呢,很多杀毒软件多少总与一两种应用软件有冲突,唉!

楼主:
并且已经重装N次了,哪位大师有办法不用重装系统吗?装系统后装应用软件太烦了

网友E:
还没有重装系统试过吧,我这边两台电脑都是我安装的,gx developer和gx works2都安装了,没发现什么问题。我重装过系统

网友F:
安装三菱和西门子的软件前先要退出全部的杀毒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安装三菱和西门子的软件前先要退出全部的杀毒软件

麦咖啡和赛门铁克可以不用退出。

网友H:
过去也遇到过,先卸载再关闭各种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然后再安装就可以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