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6):
如题,今天试了奥托尼克斯的-不行

网友A:
IFM带接触式继电器都没问题,就是不知道安转空间什么的是否合适

网友B:
用三极管,加一级驱动即可,S8550或s8050,驱动电路用胶固化在继电器上面即可,用黑胶可以保密,哈哈,这太简单了

网友C:
欧姆龙E3JK系列的都是继电器输出啊

网友D:
这个还是好找哦!
某宝或者某巴巴上都有!

网友E:
光电隔离器(现成的产品)
或者光电元件,加几个电阻二极管,就行啊。

网友F:
正在使用的欧姆龙E3FA的光电可以带动MY2NJ的中继,不知楼主要带动什么样的继电器

网友G:
问题太笼统,奥拓什么型号?继电器什么型号?都没交代就说不行,只能说你用的有问题。

网友H:
呵呵;问个问题也讲不清楚;

楼主:
呵呵,问个问题也问不清楚!要这样想:客户他需要这样的产品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才能会有更多的订单,不是吗?
注:问题已经解决了,采购和现场使用人员没有沟通好,NPN PNP搞错了,刚刚现场去检查发现了这一问题。谢谢各位。
现在这论坛懂得的不愿意码字。懂一点的喜欢嘲讽,我这不是地图炮吧。

网友G:
“客户他需要这样的产品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才能会有更多的订单,不是吗?”客户的需求都没有搞明白,卖出去也是找骂。
当然也就有今天试了奥托尼克斯的-不行的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G:
去看了确实用的问题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Z板的口头禅好像就是“呵呵”回答什么问题都会带出来,可能不是有意的吧!

网友J:
我都奇怪了,就一个触点而已,哪里还存在能不能驱动的问题。

网友K:
经常用欧姆龙接近开关驱动中间继电器

网友L:
再怎么说,光电开关的输出驱动能力非常有限,后面加个驱动就能带继电器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某些时候直驱了

网友N(2017-12-15):
回复 楼主:
管他什么NPN和PNP,你通电工作时发光电输出是负的,那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24V+就行啦,如果是输出是24V+,线圈别一端接0V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