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6):
英威腾CHF-100A15KW变频器,模块坏,拆下模块,更换坏件,测试驱动板输出平衡,装上模块,未接电容,通直流电,测试三相输出差别很大,三相都不平衡,跟没装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A:
为什么不装

网友B:
没有关系,驱动电路还有问题。

楼主:
所有的光耦都已更换,原型号是AT350,手上没有,用A3120代换,外围电阻,二极管都已测量,上电还是输出不平衡

网友C:
R89是不是烧了?黑乎乎的。如果是炸机了,把Y6稳压管全部换掉